[三星] 三星等离子电视机ps60e530ar 故障

楼主(2019-05-27):
三星等离子电视机ps60e530ar 故障求解答,先谢了。

故障现象:一台 三星等离子电视机,ps60e530ar,脱开 y板 信号排线 白色的,开机 vs, vscan 电压 都正常,接上 白色的 排线,则电源 进入保护 状态,不知道何故?感觉是  y板 带不动 负载?  有点奇葩。。。有没有 那位师傅  遇到过这种故障,请给一点提示。谢谢了

网友A:
换个Y板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Y板不就行了。

我担心是 屏幕坏了,y板 是 刚刚换的

网友B(2019-07-16):
大家好。我有一台三星等离子电视机ps60e530ar开机有图像有声音,但是有操点,图像偏暗,且颜色也不太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好。我有一台三星等离子电视机ps60e530ar开机有图像有声音,但是有操点,图像偏暗,且颜色也不太正常 ...

一般 都是 y板 问题  板子 发过来  帮你测试一下

网友C(2021-09-05):
同样问题,你解决了吗,怎么处理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问题,你解决了吗,怎么处理的哈

引用 网友B:
大家好。我有一台三星等离子电视机ps60e530ar开机有图像有声音,但是有操点,图像偏暗,且颜色也不太正常 ...

一般 都是 y板 问题  板子 发过来  帮你测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好。我有一台三星等离子电视机ps60e530ar开机有图像有声音,但是有 ...

ve电压名牌是98v  测得有140V是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ve电压名牌是98v  测得有140V是哪里的问题呢。

ve不是固定的,有就可以了,更换 换板  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