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为什么电流模块不能用于大尺寸的电视

楼主(2019-05-27):
大家都有过用模块修电源的经历吗?我有过,觉得模块还是有一定的用处,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模块不能用于大尺寸的电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是:可能输出功率不够?但看那个率管用的是600V8A的场效应管呀,回供到2482的电压过高?或是功率过大产生的干扰过大?能不能通过改造让其能更好用?还有一个设想就是将这个模块改造,用于更低的电源(如12V输出),设想是改回输变压器的线圈匝数。发这贴的目的是请教大家的经验。

网友:
前一段时间用的×争牌的直流稳压的模块就不错,只是我不常用。

网友:
我就用的华筝啊,一个一般都用几年

网友:
并不是说不能用在大屏幕,而是看该机的用电功率大不大,耗电功率小的大屏幕机就可用电源模块,例如29寸松下Tc29v30R耗电为2百多瓦,用模块就容易发热损坏,而同是29寸的松下Tc2950机耗电只有150瓦左右,用模块就无问题。

网友A:
回供到2482的电压过高?

打错字了吧?是3842!

这种模块不能只看开关管功率,你那个指的是开关管的理论参数即:最大允许功率!
开关电源是个比较复杂的话题,整个电源的输出功率,不仅跟开关有关,还跟最关键的“开关变压器”有关、整流管、滤波电容甚至频率设计、激励方式等,都有关系。

网友:
只要场效应管R(ds)数值小就可以用于大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供到2482的电压过高?

打错字了吧?是3842!

嗯,是3842,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用五线的“蓝天”电源模块就不错,我一直在用,用好几年还没有损坏的。比三线宝菱威的强多了,现在的直流取样模块也不错。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机装上后有网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