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大屁股之又见彩虹

楼主(2019-05-27):
  近几天生意比较清淡,论坛中发表的帖子也寥寥无几,刚修了台大屁股,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发出来凑凑热闹。
故障是出现彩虹光栅,型号如图:
拆掉场输出一端,上电调低加速级电压,测量场输出带电-14.57V,
直接拆除场块TDA4864AJ,换新后通电恢复加速级电压,电视恢复正常。

网友A:
彩虹 是重点啊,怎么不上图?
其它的都是没用的图。

网友:
很想看看你的彩虹图 我有一个直接卖废品给卖了

网友:
很想看看你的彩虹图

网友B:
彩虹图类似于管座坏的样子
长时间开机会切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彩虹图类似于管座坏的样子
长时间开机会切颈

彩虹,明显跟管座坏不一样!
前者是屏幕上部分亮,后者是全屏有模糊图像。

网友C:
回复楼上的,我所理解楼主的彩虹是一条亮线,楼主都说 了,场坏了,场没法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彩虹 是重点啊,怎么不上图?
其它的都是没用的图。

场输出带直流电,冒着切颈的危险拍照不合算,为了一个帖子的完整,很有可能和毛爷爷擦肩而过,怎么想都不合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场输出带直流电,冒着切颈的危险拍照不合算,为了一个帖子的完整,很有可能和毛爷爷擦肩而过,怎么想都不 ...

嗯,有道理,有主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楼上的,我所理解楼主的彩虹是一条亮线,楼主都说 了,场坏了,场没法打开。 ...

谢谢鼓励,上次一大屁股拿来修,拆开后盖,偏转线圈和管尾直接就掉下来了,这次只是开机看了一眼光栅就关机检测了,不敢再贸然试机,怕这不多的挣钱机会消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