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新功电茶炉K29开机显示E8

楼主(2019-05-31):
今天修个新功电茶炉K29,烧水那边显示E8,消毒那边正常!说明电路基本正常,网上查了一下,基本没啥头绪,只能靠自己咯!其实问题在杯子上,杯子上有个无线传输模块。因为模块跟主机板不能连接导致开机显示E8,温度也不显示!        检修思路是,用5V电源单独给杯子电路供电,杯子能正常加热,说明是杯子上的接收电路供电不足导致E8.(原机杯子电路供电由发热盘涡流感应给杯子上的工字电感,D1整流供电给EC11滤波)  取下EC11 16V100uf万用表测得下面电容量  ,烂板上拆个16V470uf装上,整机正常工作!维修完毕!

网友:
现在烧个开水都这么牛逼了,搞维修的要跟上啊!

网友:
是否可以用小爱同学控制的?
本来加水摸摸就行。现在非要叫;小爱同学;哎!全自动煮水!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收藏一下大师的修茶壶经验

网友:
技术先进,  这技术可以无线充电了

网友:
好文章值得分享,第一次见到

网友:
反正价格上去了,厂家挣钱啊。
乱七八糟不实用,弄些蕾丝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