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压缩机检修口内部购造,接上低压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9-06-03):
很早以前切过冰箱压缩机不过现在忘了。如果我们接低压管的时候把它焊在了检修口上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吗?以前也接过一次没出过啥问题。可为什么厂家要标注呢?除了加液时防止液击还有其它的什么隐患吗?

网友:
不要质疑厂家为什么要标注,尽量按标准操作就行了。

网友:
有标注的还是按标注连接,没有标注的可随便连接。

网友:
不分也可以用,但不利于压缩机散热,按标注的接更利于回气低温给电机降温。

网友:
看来它们的通的,有时接反也无所谓,但还是不一样的,你给压缩机加油时,就可以看出来了。从回气管加,从高压管口可以喷出一些油出来,但从工艺管加,就不存在喷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