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斯空调内机板不工作,是它坏了

楼主(2019-06-04):
次极输出SB5100短路,更换SB5200后正常。

网友:
楼主说说过程啊!故障现象,诊断,排除。

网友:
在线测一般很难测准

网友A:
要是空调都用开关电源就好了变压器的太那个了。

网友:
不管空调故障显示咋样,修好就有肉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空调都用开关电源就好了变压器的太那个了。

你这言论得加个权限才好。
不然这坛里的用户都会选,
师傅们没肉包子吃你要赔!

网友:
空调电源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