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液晶电视显示异常 求助

楼主(2019-06-05):
是屏问题  还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A:
换个信号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信号源试试

是信号板问题就好办  慢慢修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类似的故障现象,坏屏的多,但是也有是板子故障的,少些。用点屏仪测试屏是否完好

网友:
都有可能

网友:
坏屏的多,但是也有是板子故障的,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