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台海尔冰箱发现它的压缩机接线方式有些不同,你们有遇到过吗?

楼主(2019-06-05):
  拉回一台海尔冰箱,让小徒弟在练手,他焊管子时把压机线都拔了。因为这台冰箱的线都接在压缩机的盖子里有点乱修好后准备试机他却不知道怎么插了。
  告诉他阻值最大的两个接电容,剩下的那个就是公共端接电源,一般是在最上面的那个接口就是。然后跟公共端阻值小的接电源。
  可他却说别的他忘了,只有这根电源线肯定是接在启动端上,你看启动端还有N的标志。
   按我说的接线电流有0.8A,按它说的把电源接在启动端上电流却只有0.4A。
   以前我不经常拆接线端。难道这台压缩机的线圈有问题吗?

网友:
启动压机,运行5分钟。压机不热的接法是正确的。

楼主:
并且这两种接法都能正常工作,冰箱都能正常开停机,是不是因为有电容串着呀?。

网友:
应该把阻值最大的两端接电容,公共端和阻值较小的一端接220v,电容启动一般都是这样的规律。

网友:
冰箱压缩机运行绕组是阻值大的那组,和吊扇一样

网友A:
为什么不拍个照片,另外你自己都搞不清楚,怎么带徒弟?还有不论是你还是你徒弟,下次拆东西,保持拍照的习惯,就不会有这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拍个照片,另外你自己都搞不清楚,怎么带徒弟?还有不论是你还是你徒弟,下次拆东西,保持拍照的 ...

忙的时候都顾不上拍照主要还是觉得没必要。估计很多修冰箱的师傅都没有这个习惯吧!如果真是复杂的线路我也会拍的。如果这机子是我拆的,就这几条线我不拍也会接的上去。这次这个情况是个例,估计电源线接在保护器和启动绕组上的压缩机你也碰的不多吧!按你的经验电源线应该接哪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忙的时候都顾不上拍照主要还是觉得没必要。估计很多修冰箱的师傅都没有这个习惯吧!如果真是复杂的线路我 ...

没看到实物图片,说不清楚,要不你发个照片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忙的时候都顾不上拍照主要还是觉得没必要。估计很多修冰箱的师傅都没有这个习惯吧!如果真是复杂的线路我 ...

如果端子上接的是电源线,那它就是运行端,不是启动端如果还带着ptc,那你想错都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