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换压缩机,过滤器结露结霜不制冷

楼主(2019-06-08):
一台点菜柜保鲜室刚换压缩机一周后不制冷,过滤器发凉结露。以为是系统堵。重新清洗系统更换过滤器抽空,加氟试机过滤器还是结霜。重新保压系统确定不漏。如果说焊堵的话,也正常使用一周了。现在怀疑是压缩机内部串气。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高压挂表看看压力,就能看出压机排气是否有力,定量加注,正常的话压力一定会起来的,属于缺制冷剂还是堵了。

网友:
堵的话也有可能是冰堵,试一下抽空的时候用吹风机或者热风机吹一下管道,干燥器其实可以换一个

网友:
一台冷柜也是换压缩机一个月左右,现在不凉了,测也有冰种,回气管不凉

楼主:
已经找出问题了,嗯高压散热片里面有一坨铁锈。刚好堵在过滤器进口处。

网友:
学习了,好的经验,帮助了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