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图纸] 求助海信LED42K11P横流板图纸

楼主(2019-06-11):
这机有时能点亮屏有时高压板就是不工作,查LED各路都正常。这个板的结构挺复杂谁有这个维修资料给一份,在此先谢了!

网友A:
不稳定故障的一律换板

网友:
换板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稳定故障的一律换板

这种板木有卖的。

楼主:
木有这种板呀!

网友B:
点灯仪确定灯条电压,再找张恒流板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灯仪确定灯条电压,再找张恒流板代换。

以确定工做电压在95V为易,但是改板的功率较大两路升压改屏是上下两路灯条。以定购了。

网友:
去保护看一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确定工做电压在95V为易,但是改板的功率较大两路升压改屏是上下两路灯条。以定购了。 ...

看图应该八路灯控,一张恒流板不知够不够电流,如果功率及电流不够可能不够光度。

网友:
找马云大把 怎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