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流不平衡

楼主(2019-06-11):
三相电流不平衡。22KW4极电机·运作时电流  32A 32A 23A 差这多·会影响到电机的功率??出现无力??

网友:
电压波动造成电压不平衡

楼主:
是电网时原因我知道,我想知道对电机有多大的影响,输出力量会减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网时原因我知道,我想知道对电机有多大的影响,输出力量会减少吗?

    昨天,朋友厂里行吊出力不好,电流不平,和你表述情况一样,检查不出原因找我诊断,我接了一根临时线供电,一切正常,估计电工今天忙于检查线路。设备使用时间长了,线路供电有问题。

楼主:
不是线路问题,线路50平铝线,接头全用液压钳压的,无松动,是变压器一相负担偏重,

网友:
变压器三相负荷不平,本身就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三相电压量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