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刷机不亮了

楼主(2019-06-11):
今天去用户家修一台海信LED43EC520UA智能电视,开机卡logo。淘宝买了程序,自带笔记本下载U盘,刷机重启后电视一切正常,拔掉U盘,交流关机再开机,黑屏了,有开机音乐声。观察没有背光,强光手电看也没有图像,再插U盘刷机,刷不了了,试了好几次,发现屏幕又出现刷机界面了,,刷完自动重启后还是黑屏有声音。问淘宝卖软件的,说再给我个旧版本试试,下载后就怎么也不进刷机界面了。告诉客户说板子有问题,需要换板,客户也同意了。刷了几十个电视,都正常,就这个刷死了。

楼主:
刷机有风险,事先要沟通。

网友A:
程序确定没错的话 那也只能是主板的通讯总线有问题了 传输时丢包了 导致BIN不完整 多来几次 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就彻底挂了

网友:
看来刷机也要给主人说明可能有风险,或者主板不良

网友:
刷机有风险,我就曾经把一块手机给刷成了砖头

网友:
刷机刷成砖,不是没有,事前预告客户

网友:
刷机啊、开屏都是有未知高风险的,参考医院的“手术提前告知书”很重要……

网友:
一般都是告诉客户说换板,然后搬回家,或者拆板回家修修不好再买板换!

网友(2021-03-01):
引用 网友A:
程序确定没错的话 那也只能是主板的通讯总线有问题了 传输时丢包了 导致BIN不完整 多来几次 基本输入输出系 ...

程序确定没错的话 那也只能是主板的通讯总线有问题了.

此处所说的主板的通讯总线是指硬件EMMC性能不良,需要更换硬件后再重新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