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一个失误,特来请教大师

楼主(2019-06-12):
各位师傅们,昨天拆屏把屏排线搞了一个缺口,我想问下各位师傅们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修补一下?这种屏线能焊不?我看开口这边密密麻麻好多线,这怎么搞?

网友:
只要焊接技术到家可以焊

网友:
修屏的热压机可以

网友:
拿出12的小心是可以焊的

网友:
有难度,祝你成功

网友:
屏排线缺口处和排线两头比更软.薄,这个难度大,

楼主:
那看来我要凉凉了

网友:
戳出洞的话需要极细免刮漆包线作为修补有显微镜(主要是用来观察的 高倍台放也行) 和精细手工能力的可以试试 一般情况是用压屏机直接换掉排线 也可以尝试买一样的TAB 和热压工具自己尝试 虽然成功率有些。。多练吧

网友:
考验楼主焊功的时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