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空载电压正常

楼主(2019-06-12):
一台350w开关电源,芯片tl494,17358.输出12v30a,开机12v正常,接上假负载(3欧或4欧)输出电压只有0.8v-1v左右,断开假负,载输出电压不会恢复。接假负载时,电源侧(220v)电流不会增大。494,358都换过,怀疑的焊点都焊过;c3320、2655、等等几乎都查过,问题依然。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电源负载能力差,检查代换大个头的电阻和电容试试,也可以先用25-12欧的假负载试试。

网友A:
重点查查反馈电路的阻容元件

网友:
几乎都查过?!没查过的查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

网友:
可能激励电路故障 查看电源内有没有1N4148 重点检查

网友:
我这也遇到一个空调变频内机板,带上负载电压降到2V,断开负载就从8V升上13V,更换了TNY279、主电源滤波、负载级滤波、整流二极管,就差变压器没换了

网友:
换了431和光耦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查反馈电路的阻容元件

加12v去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