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创维47E760A图像正常和白屏交替

楼主(2019-06-12):
                 一台创维47E760A (A8S06机芯)版本号5800-A8S060-0P20,图像正常一秒--白屏加拉丝一秒交替,声音正常,开路逻辑板到屏的连接排线(左右各开路一次,一半白屏一半竖条,左右都一样,是什么地方的故障,麻烦朋友们指教.

网友:
刷程序试下

网友:
當然是屏的問題

网友:
那是屏、屏组件电路不良啦、、、

网友:
换逻辑板试试

网友:
屏的故障问题

网友:
修47寸电视我都是到用户家一锤子下去,然后告诉用户说屏坏了,然后扬长而去.用户说屏屏..是你的屏

网友:
明显是屏出问题了,有短路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拉丝,三星屏的通病,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