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l26e5300b显示 ID 85等怎么消除

楼主(2019-06-14):
哪位朋友搞过

网友:
应该进总线调。

网友:
很多机子都是遥控关机保存退出

网友:
实在不知道退出方法就从新写个程序省事

网友:
主板型号信息,试一下这个,行不行两可,1  :按遥控器回看键,2:出现菜单选择第一项,把NO改为OFF,  3:关机退出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