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数据] 鸿利先科A-107 主控2273B板号LLW2273B(158)7.0寸

楼主(2019-06-14):
鸿利先科A-107 主控2273B板号LLW2273B(158)7.0寸主板V11.0 20151211

原故障不停重启,修改数据后,图象灰屏,无意间量了下屏电压发现量到屏接口处显示正常,对地接24K电阻显示正常。

附上数据和加接电阻的图片,分享给各位

楼主:
鸿利先科A-107 主控2273B板号LLW2273B(158)7.0寸主板V11.0 20151211数据

鸿利先科A-107 主控2273B板号LLW2273B(158)7.0寸主板V11.0 20150123.part1.rar

鸿利先科A-107 主控2273B板号LLW2273B(158)7.0寸主板V11.0 20150123.part2.rar

楼主:
鸿利先科A-107 主控2273B板号LLW2273B(158)7.0寸主板V11.0 20151211数据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呢?难道是显示屏有问题?

网友:
台神秘了,谢谢分享

网友:
老师大小通杀,佩服

网友A:
楼主能补充按键板号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补充按键板号就更完美了.

按键板号:LLW2273B(158)-7.0寸LZDA7 V4.0 2015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