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29T16HN有时会启动有时不启动的修复

楼主(2019-06-14):
前几天有一客户说我电视可能是电源开关坏掉,有时压下去可以启动,有时压不能启动,叫我去换电源开关。因是老客户,前段时间有换过高压包,那就上门服务,开机无反应,拆机测电源开关输出端有220V的电压,300V电压也正常。关机测电容两端300V电压不会释放,估计电源未起振,二极管D600,电容C622正常,此机电源管理芯片是用AP1207,测量各脚电压偏低正常值,告诉他不是电源开关坏,是这片芯片坏了,现在没有,需要拆板到店铺维修,淘宝买了两片,换了一片,开机用灯泡做负载,测量正B电压正常130V.已经好几天有碰到客户说都正常。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丰富,解决迅速。

网友:
这个机芯易坏8脚外围启动电阻。

网友(2019-09-03):
红圈内的NCP1207P电压是正常工作电压还是故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