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索尼KDL-60EX700液晶电视红灯闪2次故障修复一例

楼主(2019-06-15):
初步判断故障在电源板。开机测在红灯转绿灯期间有12v端电压,(图1)说明主电源正常。故障在灯驱动电路,随将电源开关端用小电阻与3.3v端相接(图2图3),分别测4组LED灯瞬间供电电压(图4)其中2组为220v,基本正常。另2组接近250v,说明LED灯已经开路。

为保险起见,从废旧正常的12瓦LED球泡拆下镇流器,分别给4组LED供电,其中灯1、灯2不亮。跟用户商量。拆屏换灯危险性大且麻烦,剩余2组灯除了亮度略低外不影响正常收看,用户同意,随拆除灯1、灯2过压保护二极管D6813、D6814,(图5)装机正常。

什么破论坛,居然不能传照片

网友A:
用户也是为了省钱。。。。

网友B:
这种维修方法不值得提倡,1.故障没有根除,还有复发的可能,容易给自己带来信誉的损失。2.只是拆除保护电路,不去找到病根,没法收取合理充足的修理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维修方法不值得提倡,1.故障没有根除,还有复发的可能,容易给自己带来信誉的损失。2.只是拆除保护电路 ...

病根就是led灯片坏了,你以为呢。再花更多维修费,用户就宁可买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户也是为了省钱。。。。

这样的人不少。。。

楼主:
后续跟图

网友:
这样返修率高,把电流降一下会好点

网友:
这种帖子有技术含量。但是可以想办法不停止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