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了两年冷库工程,第一次独自维修,请教各位师傅一些...

楼主(2019-06-15):
泰康3P全封闭活塞一体机,22制冷剂,环境温度30度,用户觉得降温不好,所以找维修。去的时候低压3公斤,高压16.5公斤,库温6.8度,膨胀阀整体结霜,膨胀阀到风机进口满霜。4.5*5*2的保鲜库,放鲜花,库里面放了几桶水,用来保湿。我去了先清洗了冷凝器,浇了水,高压立马下来,10公斤左右,过了会14公斤,我觉得系统可能缺氟利昂,从低压慢慢加到3.5公斤,膨胀阀不结霜,出口到风机结霜,回气管结霜。1.5小时温度从6.8降到3.5,太晚了先回来了。业主要求2-6度。今天打了电话,说比以前效果好,但是还是慢。压缩机用了3年,而且感觉压缩机小了。想给别人修好,昨晚看论坛看到半夜,没修好收了钱,不踏实。

网友A:
平时不学习临时抱佛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不学习临时抱佛脚

当了两年学徒,搬了两年货,开了两年车,师傅就让干活,技术这块说让我自己俉。我也笨吧可能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检查一下蒸发器是否脏了,膨胀阀堵塞或者失灵也有可能的

网友B:
如果出厂效果好现在效果不佳,首先看膨胀阀有没有乱调,其次看冷凝器蒸发器有无脏或风机转速慢的现象,最后检测制冷剂是否缺失。
当然系统脏也会造成射冷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出厂效果好现在效果不佳,首先看膨胀阀有没有乱调,其次看冷凝器蒸发器有无脏或风机转速慢的现象,最后 ...

昨天冷凝器做了大致清洗,今天让他清洗蒸发器,风机转速正常。他这个3P压缩机小不小啊,我觉得有点小呢
像这种全封闭活塞机怎么判断脏不脏啊师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冷凝器做了大致清洗,今天让他清洗蒸发器,风机转速正常。他这个3P压缩机小不小啊,我觉得有点小呢
...

当库温在0度以上时,全系统的任何部位都不得有结霜现象出现!库温6.8度,膨胀阀整体结霜是不对的,即使库温到了3.5度也不能出现结霜现象。膨胀阀的调节杆必须保持在中间的出厂状态上,以后也不得随便调动!不得以低压过低或结霜不够就随意调大膨胀阀的开启度!
库温3.5度,此时的蒸发温度为-2度,对应的压力为0.366MPa,扣除回气管路一定的压力损失,低压压力也应该在0.3MPa(约合3.2kg)表压左右。
库容45立方的保鲜库,至少要配置4P的半封压缩机,如果是全封压缩机,必须配5P才行。
环境温度30度,风冷式冷凝器的冷凝温度比环温高8~15度,取中间值12度,那冷凝温度就是42度了,对应的压力(高压压力)为1.511MPa(约合15.5kg)表压左右。

楼主:
谢谢荣老师!像这样的情况,直接清洗冷凝器风机,然后把膨胀阀调整到中间位置,压缩机较小业主不愿意换,是不是只能做这么多了?还有其他改善的方法吗?我让他把停机开机温度区间加长了,以前是2℃停机,6℃开机,现在改成3℃停机,8℃开机。缓解压缩机的工作压力。

网友C:
弱弱问下 ,全封活塞压缩机和全封涡旋压缩机有什么区别,本人学徒,傻傻分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问下 ,全封活塞压缩机和全封涡旋压缩机有什么区别,本人学徒,傻傻分不清 ...

反正外形上差别比较大,涡旋圆柱体而且看起来苗条,活塞就稍微矮一些,且扁。作用效果区别我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