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高低压

楼主(2019-06-16):
各位大师请教你们,制冷剂r22;库温-20度,高压1.7mpa,低压0.02mpa,低压一直上不来是什么原因,加氟库温-9度时候高压保护,又把氟放掉了才稍微正常启动。空库短接高压保护开机,30度,高压超4.0mpa

网友A:
R22制冷剂,库温-20度,此时的蒸发温度为-25度,对应的压力为0.101MPa表压,扣除回气管路一定的压力损失,低压压力也应该在0.08MPa表压左右。
系统是否存在堵塞?加注的制冷剂基本都压缩在高压侧,所以低压低,高压超高而造成保护停机?
如果环温30度,风冷式冷凝器的冷凝温度比环温高8~15度,取中间值12度,那就是42度,对应的高压压力为1.511MPa表压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2制冷剂,库温-20度,此时的蒸发温度为-25度,对应的压力为0.101MPa表压,扣除回气管路一定的压力损失, ...

谢谢荣板回复,不存在堵的情况,刚开始开机库温30度,启动压力表超过表的3.8mpa,直接关机了,怀疑堵了就拆开油滤,电子阀,膨胀阀心,都未发现堵塞情况,后把氟利昂放了一部分才把温度带回-18度,后降温开机温度在-9度,压缩机启动一会就高压停机,启动几次温度降了,压缩机才一直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荣板回复,不存在堵的情况,刚开始开机库温30度,启动压力表超过表的3.8mpa,直接关机了,怀疑堵了就 ...

系统不堵,那这种现象系统怎么能运转得下去?冷凝器脏?还是冷凝器过小?那以前该系统是怎么运行过来的?

网友B:
说说机组配置吧。是不是冷凝器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不堵,那这种现象系统怎么能运转得下去?冷凝器脏?还是冷凝器过小?那以前该系统是怎么运行过来的? ...

不知道以前是怎么运行的,谷轮半封闭10匹,冷凝器字看不清了,应该是dd80,停机状态库温-14度,高压1.3mpa,低压0.17mp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机组配置吧。是不是冷凝器小了。

半封闭10匹,制冷剂r22,水冷,冷凝器应该是dd8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以前是怎么运行的,谷轮半封闭10匹,冷凝器字看不清了,应该是dd80,停机状态库温-14度,高压1.3mp ...

水冷式冷凝器不存在高压过高的现象!除非水质差冷凝器水垢太多太厚,进水量少,进水温度高。
冷却水的进水温度不要高过30度,进出水温差一般为3~4度左右。
水冷式冷凝器的冷凝温度比风冷式的好控制多了。

网友C:
可能是系统管路水分多了,低温时冰堵

网友D:
这就是冷凝器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冷式冷凝器不存在高压过高的现象!除非水质差冷凝器水垢太多太厚,进水量少,进水温度高。
冷却水的进 ...

感谢荣板,进水温度出水温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系统管路水分多了,低温时冰堵

有可能,除了冰堵,油堵应该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冷凝器脏了。。。。。。。

冷凝器表面不脏啊,难道氧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荣板,进水温度出水温度正常

冷凝器的“进水温度出水温度正常”,“正常”高压压力还会那么高?可能吗?系统不任是否存在什么堵,不可能单独高压压力会升得那么高。

网友:
蒸发器,膨胀阀都是什么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