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小天鹅hy-299b,不加热滴滴报警

楼主(2019-06-17):
家用小天鹅一台,开机滴滴报警不加热。拆机检查电源滤波电容5uf开路,换后仍然不加热,大电阻全部检查过没有发现损坏现象。换LM339仍然不行。求助!或者有图纸提供一下,谢谢帮助!!!

网友:
图纸恐怕不好找,慢慢检查吧。

网友:
   可能是保护电路动作了,5uf电容开路,查查高压保护,浪涌保护等等

网友:
什么东东呀?

网友:
检查三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
三板斧还没用完,继续查。

楼主:
三板斧用完了,就是功率管没有代换。后来买了块主板代换了。算是修好了吧

网友:
检查那个半可变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板斧用完了,就是功率管没有代换。后来买了块主板代换了。算是修好了吧 ...

最是方便 快捷

网友:
换板修复省事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