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教程] 求救 索尼电视kdl48wm15b 开不了机 黄绿灯交替闪

楼主(2019-06-17):
之前电视是开机不亮屏,红灯闪三下,上网买主板换了后,开机屏幕闪一下就关了,然后指示灯黄绿交替闪,拨了主板显示器线排,屏幕亮了单、但没画面,指示灯也不闪,绿色状态。想问下是不是屏幕异常?

网友:
找个师傅检查下吧

网友A:
开机不亮屏,你先查下电源板问题,现在电视可能给你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不亮屏,你先查下电源板问题,现在电视可能给你报废了

不是啊,拔了显示器线排又亮了

网友B:
亲爱的用户你好,你可能买到坏主板了,如果你还是觉得师傅收费高,那请你继续淘宝上购买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爱的用户你好,你可能买到坏主板了,如果你还是觉得师傅收费高,那请你继续淘宝上购买主板! ...

之前找了师傅修,他说旧型号,没主板,修不了!所以我才上网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