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器抱簧坏了(扭变形了)是不是离合器本身引起的

楼主(2019-06-17):
记得几年前遇到抱簧扭变形了换一个新的试机马上又把新的扭变形,于是换了离合器。这么多年遇到离合器故障都直接换离合器了,根本不会打开检查抱簧。今天回收来的洗衣机由于心疼钱,看了下扭簧变形,皮带轮已经被前维修工拆了螺丝都没了,怀疑前维修工可能更换过抱簧。我还是想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换抱簧试试。。。还有就是请问抱簧扭变形是什么原因。

楼主:
洗衣机是17年出厂的,还挺新。

网友:
修东西要学会观察细节,如果安装皮带轮那个小轴和轴套间隙大,你换多少抱簧都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衣机是17年出厂的,还挺新。

楼上说得对,要找到故障原因。

网友:
两个圆柱形摩擦块轴向间隙过大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