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和恒温热水器真不好修,

楼主(2019-06-17):
万和恒温热水器,型号JSQ18 10EV26. 开始故障为打火几秒后有电磁阀吸合声,然后火灭了报警E1,看板插头有水吹干了可以用。但用户用了一晚上第二天故障又出来了。换火焰感应针还是这样,那换主板。这下不报E1了但水温不够高,开机调65度,但开机几秒那分段电磁阀就吸合了,火瞬间变得就快熄灭那样。这和换板前差不多,只不过这个火没有灭,而换板前点火几秒就灭了。想起来就是这个分段开关吸合后火就灭了。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这电磁阀火吸合,而且吸合后火就变小了。但现在把这电磁阀的线拔了温度也不够,最高也就40度左右。这是水流调小后的温度了,不知哪里还有问题。这恒温热水器还真的修得少,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指点下。

网友A:
温度探头与水流传感换过吗

网友B:
报警E1代码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C:
燃气压力可能不够,把热水器处燃气管拆开看气流畅不。比例阀全开后火焰变小就是气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警E1代码说明什么问题?

E1是中途熄火或者是没打着火,刚开始开机几秒比例阀一打开火就熄灭了。换板后比例阀打开了火就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该加强学习了,电脑板的机器没那么容易,没2把刷子挣不了钱。
这个恒温机是带冷凝的,一级能效。 ...

对,这机是好货电脑版或许没坏,就是不知哪里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燃气压力可能不够,把热水器处燃气管拆开看气流畅不。比例阀全开后火焰变小就是气压不够。 ...

用的瓶装气,看表还有一大半的气,换了两个减压阀和气管都是一样。现在不开比例阀就能用,但温度不够,开了比例阀温度就不怎么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探头与水流传感换过吗

没,探头一个8.2K 一个8.4K。这机很少修,所以都没准备配件。现在就想不通调节温度低时那比例阀不会开,温度高才开。那按道理是开了火会更加大。但现在开了火却会更小了。

网友:
喷头或花洒阻塞出水小,也会引起此故障,把它拧掉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