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变频空调电压偏低问题(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9-06-17):
一台美的变频空调外机板,300V供电正常,15V只要8V左右,12V只要6V左右,都只有正常电压的一般,经查外围电阻没有发现问题,尝试代换431,输出电压都提高一倍了感觉断电了,原机431是SN431,我代换的是431K的,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或者改电路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取样有问题吧

网友A:
看描述有点蒙,原来12v现在是6v,换431后升了一倍,6v升一倍到12v不是正好?还是12v升到了24v?

网友:
升一倍不是正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描述有点蒙,原来12v现在是6v,换431后升了一倍,6v升一倍到12v不是正好?还是12v升到了24v? ...

跟我一样

网友:
修电源故障应接假负载,否则易损板!

网友:
胡师傅都把我们大家弄迷糊了。

网友:
用液晶的副电源模块,取样直接接上12V,哪儿还要去研究取样电阻,我改好几台了,做维修的,要的是效率!

网友:
是一半换了以后变一倍,正好,有点糊涂。

网友:
副电源次级取样电阻有个电阻阻值变小了,修过几台这问题的

网友:
可用精密电位,代替取样电阻调试,看有无变化。

网友(2020-07-01):
带各位师傅绕圈圈

网友:
升一倍不是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