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双开门冰箱冷藏18度冷冻-30度

楼主(2019-06-18):
美的双开门冰箱冷藏18度冷冻-30度,用户拿来时割开工艺口没有一点制冷剂 保压低压管压力正常高压管压力有点减小 外挂散热器更换过滤器加注600a 制冷一晚上冷藏18度冷冻-30度 这是什么原因  回气管不凉 早上来的时候停机了 以为制冷剂少又加了点现在还是18度 大神们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的冰箱是风冷吧?风机没转

网友:
你牛,无霜的看看风门和化霜电路

网友:
修理之前先确定该冰箱的制冷方式,再修。

网友:
如果直冷机械温控的,就是制冷剂不够。

网友:
以上些都跟你罗列了冰箱的故障判断和维修方法

网友:
化霜问题吧,不是漏了

楼主:
呵呵 就是制冷剂没加够 加够厚冷藏室三档7.8  冷冻室-30度 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