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不通电哪里故障?

楼主(2019-06-18):
海信空调因不慎接错线,造成整机哪里问题?

楼主:
四线三相制空调。

网友:
重新接一遍,上电试试

网友:
检查看看哪里有断路的地方啊。

网友:
保险丝可能坏了。

网友:
这不像一个高级技师提的问题啊!

网友:
板子坏了

网友:
你一个高级技师,你在现场,你不拆不看不测,让我们在电脑前猜谜语?

网友:
电源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