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荣昌老师,关于空调压缩机加注冷冻油的疑惑误区,...

楼主(2019-06-18):
我查了下论坛里关于加冷冻油的方法,真的是五花八门,各种说法都有,抽真空抽进去,加氟怼进去,开机吸进去,拆开用注射器射进去…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压缩机的旁边都会,有一个气液分离器,而且里面还会有一个过滤网,有的还会是一个伞形的滤网。正常理解是不是加进去的液体油都被分离了呀?除非加的非常多已经漫过了气分下面的管子了或者是拆开压缩机用针慢慢的从回气口加到下面的那根管子里,我想这样也会有大部分的油进入不到压缩机内部吧?
那么拆开压缩机吸排气口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加油?不拆压缩机机器已经和内机连接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加油?还望老师能指导一下!
如果拆开了压缩机直接从排气口加入冷冻油,那开机时会不会把大部分的油喷出来呀?

网友A:
空调压缩机加油,应视在什么状态下加注,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
全系统处空的,那就应该在抽真空时吸进系统;如果系统里存有制冷剂,那就应该在制冷模式的运转中暂时关闭液体管的细管阀,将加注的润滑油吸进系统。所谓用氟“顶”也只是管子里的那点油而已。
如果拆除了连接管,加注点仍然是粗管阀的加液口,加注时只要先用铜帽(铜纳子)封住阀口,真空一定后,油即可被吸进外机里去。如果外机里存有制冷剂,那就只能待整个系统复原后,在制冷模式的运转中暂时关闭液体管的细管阀,将加注的润滑油吸进系统。
所用的润滑油是能够与制冷剂融合在一起循环的,所以加(吸)进去的润滑油不必担心“是否进了压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压缩机加油,应视在什么状态下加注,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
全系统处空的,那就应该在抽真空时吸进系统 ...

哦!也就是说即使油被气分隔离开了落在了气分的底部也不影响是吗?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我个人认为,即使油存在分离器下部,但液态制冷剂在此暂存沸腾时会把它们吹成雾状和气态制冷剂一起进入压缩机。

17年的时候收了台1P的机在家里用,刚开始外机总是哗啦啦响,给风机加油后声音小了点,仔细一听是从压缩机发出的,直接在运行下倒了半杯冷冻油从加氟口吸进去,几分钟后声音变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