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焐煲只能开高档火力,低档火力无,哪里故障?

楼主(2019-06-18):
电焐煲一共高低二挡火力,现在只能开高档火力,大约80w左右,转换开关拨到低档无效,是哪里的故障,好修吗?

开关内部1

开关内部1

开关内部2

开关内部2

网友:
就这几个简单的元件,独个测量也不难吧?

网友A:
修理工应启动万用表测量下不就知道那个另件坏了。  是用户建议送修。

网友:
请汪湧彪帮忙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理工应启动万用表测量下不就知道那个另件坏了。  是用户建议送修。

用户都希望大神看一眼就知道哪个零件坏

网友:
换新的,这东西一看就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右边那个开关和它两脚间那个二极管换了就好了

网友:
干嘛不自己测量一下。

网友:
有表和烙铁就换二极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