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么了,现在东西不好修啊,金灶v9电茶炉

楼主(2019-06-19):
开机按智能煮水就报E4,电压正常,粗测下二极管电阻三极管正常,煲正常传感器接触正常

网友:
逐一检查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你这个我刚刚维修过  有的是自动转的电机坏了导致电脑板坏了  ,最实惠的维修方法是把旋转电机的一个齿轮拆了 就可以手动加水工作了

网友A:
现在这些小家电都用了很多的接插件  有的厂商生产时插头插在插脚上有个别线插被顶出 初略还看不出 埋下隐患 时间稍一长就接触不好 出现报错故障 对于接插头也不得不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些小家电都用了很多的接插件  有的厂商生产时插头插在插脚上有个别线插被顶出 初略还看不出 埋下隐患 ...

有同感,我也与到二次这样的情况

网友:
恭喜楼主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