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康佳液晶电视LCD3253360CE主板35017303背光不亮维修一例

楼主(2019-06-19):
接修康佳液晶电视LCD3253360CE一台,有声背光不亮,主板型号35017303,拆机拔下灯条,测量主板灯条瞬间电压有100V左右,该机空载电压应该在200V左右,经检测VD751短路,代换后灯条输出瞬间电压达200V,插上灯条插座开机背光还是不亮,用检测仪测量两组灯条两组均为正常72V,该机使用两组12灯灯条,外接两组72V灯条接上灯条正常点亮,以为原机灯条有损坏,开屏外接检测仪24灯正常点亮。线路正常,后取下XS702插头直接焊接在主板位置,开机背光成功点亮。

网友A:
或许灯条还是有问题,康佳的32的3合1板的机器灯条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灯条还是有问题,康佳的32的3合1板的机器灯条爱坏

插座接触不良,开屏了,灯条24灯正常

网友:
恭喜楼主顺利修复

网友:
如果灯条插座没有明显发黄现象,感觉不会是它坏。灯条老化的可能性多一点。建议多试机观察。

网友:
恭喜恭喜 顺利修复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