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事达205AE智能冰箱不工作

楼主(2019-06-19):
回收一台205AE冰箱。保险丝与压缩机启动器坏换后制冷正常。不知道显示板怎么调节。还有刚开机曾出现哒哒哒声音一会儿又消失了。制冷正常

网友:
哒哒响是电磁阀,老铁。调节的话一般都是长按智能键会解锁。之后就可以调节三仓温度了。。

楼主:
电磁阀过一段时间就响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拆了咯,全部并在一起

楼主(2019-07-31):
荣事达冰箱电磁阀哒哒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