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洗衣机维修求助

楼主(2019-06-20):
三洋洗衣机XQB50-458全自动波轮洗衣机,轴承进水,更换离合器后。机器送电,按启动,波轮先正传三圈-再反转三圈-停转-听到进水电磁阀声音。正常吗?应该是先进水才对啊?再单独是脱水程序,报04故障,发现牵引器电机未转,打开维修触点,安装牵引正常,!但是按开始后,也牵引了,只不过两三秒还是报04故障,随后牵引器铁释放。 问题:1、常洗涤程序,按开始为啥先正传三圈反转三圈才进水? 2、为什么排水正常两三秒中还是报04故障? 3、04故障到底是什么故障? 求助如何排除,业余爱好者,自己维修自家的洗衣机。

网友:
先买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业余爱好者,自己维修自家的洗衣机
实话实说 好
...先正传三圈-再反转三圈...     这叫 自检

有万用表钳形表都有,如何测量?测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业余爱好者,自己维修自家的洗衣机
实话实说 好
...先正传三圈-再反转三圈...     这叫 自检

有万用表钳形表都有,如何测量?测哪?谢谢指导

楼主:
有万用表,测哪里?谢谢指导

楼主:
坐等大侠指导。。。。

网友B:
程序不对就换板子试,反正板子也修不了,tb退货基本不要钱。

网友:
当你人工设定水位再按开始。洗衣机就比较听话了(那时是用人脑袋)!你选用智能一键洗,那笨蠢洗衣机就跟猪一样蠢死,只会按设定的程序左三圈右三圈(称下猪 主人的衣服有多少)定下水位,再开进水洗衣!你看下这猪洗衣机是不是比主人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不对就换板子试,反正板子也修不了,tb退货基本不要钱。

谢谢。想找一下具体毛病,针对性的更换。问题是还没人给确定是板子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