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开停机时间

楼主(2019-06-20):
各位师傅早上好!昨天修台冰箱外挂冷凝器,高低压抽空1.5小时后加注制冷剂,回气管结露。现在是三档运行与停机各1小时(早上赶时间上班高低压没看),这样可以了吗?

网友:
当然可以了,压力看不看都行,冷凝器长点短点对压力影响挺大,只要效果到了就行了

网友A:
冰箱冰柜正常以后根据环境温度决定启停时间,但是正常以后每一次运行时间大概是20-25分钟之间,根据楼主所说运行时间一个小时,而且回气管结露应该是制冷剂偏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冰箱冰柜正常以后根据环境温度决定启停时间,但是正常以后每一次运行时间大概是20-25分钟之间,根据楼主所 ...

结露也是偏多?

网友:
加气管不应该结水,稍凉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在百忙之中给予解答

网友:
我搞一个 带电磁阀的   压缩机工作好长  停机短

网友:
雪种加多了

网友:
应该是加多了点。

网友:
我也觉得转的时间长了点,毕竟是空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