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电路板烧了怎么测

楼主(2019-06-20):
电机短路把电路板保险丝,可控硅和可控硅一起的电阻烧了,都换了还是不行,4733电阻只有6欧,求教

网友A:
电机短路换电机,板子烧了可以修,修不好就换板啊。

网友B:
芯片烧了,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短路换电机,板子烧了可以修,修不好就换板啊。

没板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烧了,测一下

芯片正负极和弱风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烧了,测一下

三个之间电阻不到10欧,装在板上测的……

网友:
这电路简单只要测外围电路没故障就是芯片烧了

网友:
元件不多,好好测量下,不行直接换板

网友:
元件没几个,挨个测量吧,准能修好,相信自己

网友:
电机再加上修板子钱,还不知道用户修不修?

网友:
像这种情况,客户肯定不修,如果同意换电机,板子就顺便给他修了就行了

网友:
用户同意换电机改一下子也可以.

网友:
直接加个开关改机械式的好多了,那有这么复杂!

网友:
换个电机就好

网友:
找维修啊

网友:
这没有搞的必要电路板。。。。。

网友:
就那么几个配件很好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之间电阻不到10欧,装在板上测的……

修好没有?

网友:
测一下稳压二极管,这种电路设计不合理时常击穿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