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高空调变频1.5匹显示FF?各位师父什么问题

楼主(2019-06-20):
100金币
开机十分钟,整机就停了,显示ff,试温管温4,5k左右.制冷效果挺好的,各位师傅,是什么原因?急

网友:
检查室外风机是否正常

网友:
内风机转速正常吗,内机环温,外机风机,几个传感器

网友:
摆渡说可能是缺f

网友:
不量阻值,直接换内机管温

网友:
我刚修了一台,也是这样,我换了管温传感器,就不出现FF了,换下来的管温头我测了一下也是4.5K欧,但是换了确实好了

网友(2019-08-27):
我也是同样的情况!换室内温换好了!

网友(2021-06-25):
我也遇到一台,修好后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