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不升高频呢

楼主(2019-06-21):
前几天发过一贴,就是美的变频效果不好,坛内各位师傅出谋划策,非常感谢,必定不是各位师傅亲测和我表达不是那么详细,还是没有修好,本来想重新编辑的,手机好像不能编辑,只好重发一贴请教各位师傅
现象是效果不好,拆下来重新清洗过,抽真空50分钟到关表阀和开表阀真空磅声音基本一样,定量加液体,实体店购买的华冷410,多次检查管子没有瘪,开机电流从不到1安上升到接近3.5安,然后下降到3.15安左右,基本就不动了,大小管都有汗水,大管比小管更冷,出的风量比较大,却不太冷,温差勉强有12度,内机蒸发器汗水结满,也许是比较潮的原因水管出水和正常机子差不多
内机管温10k2.5到3.4付变动,环温10k2.6付左右,都换过
外机排气15k换过,2.6到4.5付变化
外机另外两个传感器电压都是2.几付就没有换
外机325付开机后降到256付,这个正常吗?电容换过还是一样,桥堆输入脚235付始终不变,二极管档检查桥堆电压降正常,电阻档检查桥堆却正向阻1.5兆欧,我以为找到问题了,结果电磁炉的桥堆也是这样
电抗器好像不到一欧,还并联一6微发电容,电容正常

网友A:
排气15k你确定,我记得是5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气15k你确定,我记得是50k

那上面写着

网友:
内环温电压2.6v左右说明温度在25度左右。外排气管温为50k,看内机温差设定,

楼主:
原机3个电容470微发我换了2个820微发的

网友B:
你是怎样确定没有升频的呢?接上压力表开机,开机压力逐渐降低就证明是升频了。
你加的制冷剂质量如何?

网友:
先换个50k的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插上变频检测仪看了吗?有没有看过周涛老师的加氟法?

楼主:
这是电抗器和当然,这机不像格力的有3大件,就一个桥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样确定没有升频的呢?接上压力表开机,开机压力逐渐降低就证明是升频了。
你加的制冷剂质量如何? ...

升频了,我是说没有升到高频,电流只有3,几安不再上升,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