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BCD-216TESMQ三门冰箱内漏开背换铜管

楼主(2019-06-22):
接修一台美的3门冰箱,冷冻降温还行冷藏室不冷,冷藏室内胆已经鼓起,确定内漏,不需要打压直接开背检修。
这款竟然还是1级能耗的,用的压缩机是PD59E1B,很小的压缩机

冷藏室盘的管不多,6个的铝管,看起来管子很完整,没有很明显的腐蚀点,

冷藏室鼓包不一定是冷藏室漏,继续开挖

这个冰箱的铜铝接头很多,包括进冷冻室的那段也是

软冻室的管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为了万无一失,还是得换掉。

这是整个开挖位置图

软冻室盘管位置很紧凑,6个的铜管照原样盘好

冷藏的管很容易盘好,盘好管子后可以用接触面比较平整的锤子轻轻砸扁,如果没有把握不砸扁也没有问题,两样我都试过,没多大区别。

三通进到冷冻箱体这一段只有不到30cm,不知道厂家是怎样想的,竟然是2个铜铝接头相互转换的,这个必须换掉,箱体里面保证全铜管,以防后患。

全部连接焊好,有一点需要注意,三通有一根是焊接有冷冻毛细管的,不需要将有毛细管的那段焊出来,直接剪掉铜铝转接头的铝头部分既可以焊接。

管子整平整后稍加固定即可,热熔胶也行,不用整条粘,只在几个点固定即可,但粘的不是很牢,还有一个方法,用干的烟灰或者香灰少许,放到铜管待粘合的部位,滴一两滴502胶水,立马粘的牢牢的,不过要带上手套操作哦。

全部固定好铜管后贴好铝箔纸,贴铝箔纸别留缝隙,发泡剂渗透到缝隙里面会就不好玩了。

切记:在发泡前一定要先通电试一下机,因为动过传感器,别因为传感器不通了返工,发泡加氟试机一切正常,冷冻到达-26度,冷藏2度多停机。

网友A:
这么修能收多少银子

网友B:
这么修你还加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修能收多少银子

绿黑棕,本来想拆开补焊的,都是6个的管,费点工时要不了多少成本,还是全换了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修你还加网么?

为什么要加网?打开系统气压足足的,泡沫里面也没有水份,换的网未必有原来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修你还加网么?

换网门框容易结露!

网友:
谢谢分享,家电维修论坛有您更精彩!

网友:
工作量不小,技术不错,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