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而浦ISH-120KV3A/G空调开机显示F8

楼主(2019-06-22):
一台惠而浦ISH-120KV3A/G空调开机大约一分钟显示F8内机就停了 外机也不工作  网上查说是外机通讯问题 测量外机通讯线有电压跳变  用谁遇到过这样的故障 指点一下 外机上有两个板子

楼主:

一台惠而浦ISH-120KV3A/G空调开机大约一分钟显示F8内机就停了 外机也不工作  网上查说是外机通讯问题 测量外机通讯线有电压跳变  用谁遇到过这样的故障 指点一下 外机上有两个板子

网友(2019-08-05):
引用 楼主:
一台惠而浦ISH-120KV3A/G空调开机大约一分钟显示F8内机就停了 外机也不工作  网上查说是外机通讯问题 测量 ...

修好没 咋处理的?

网友(2019-10-22):
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A:
F8是室外模块通讯故障(与室内外通讯故障不一样),测量模块板上+5V和+15V电源有没有,如果供电正常多数是模块板坏了。

网友:
专业师傅上门就能修好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8是室外模块通讯故障(与室内外通讯故障不一样),测量模块板上+5V和+15V电源有没有,如果供电正常多数是 ...

请问模块UVW对PN阻值正常,怎样判断是模块坏?不清楚引脚定义怎样查电源供电脚?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模块UVW对PN阻值正常,怎样判断是模块坏?不清楚引脚定义怎样查电源供电脚?看电容? ...

你理解错了,我说的是模块板,不是模块,是模块板与外主板之间的通讯出故障了。

网友C:
F8百分之99都是模块板坏,这板子我一年修几百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F8百分之99都是模块板坏,这板子我一年修几百块

请问下是模块板那个地方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