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一台TCL王牌HID29128H彩电时而不正常。

楼主(2019-06-23):
各位好!现有一台TCL王牌HID29128H的彩电,前几天开机屏幕局部出现了类似蜘蛛网那样,但接信号还可以播放,声音正常,今有时间打开机壳仔细查看,前几天的网状不见了,接信号能够正常播放,怀疑有开焊点,于是把板和末级视放补焊了些,之后再通电开机,开机正常,只要不动主板就一直正常播放,但活动一下主板电视突然关机,立即断电,之后,再开机,又正常播放,只要不活动主板就一直播放正常,再断电查看,没有发现明显异常的元件,主板也没见再有明显开焊点,现发贴请各位来谈谈,想彻底修好这电视还要怎样查,谢谢回复!

网友:
补焊,大面积补焊

网友A:
看下发热量大的元件是否要脱焊了。

网友:
补焊没到位,请继续补焊!

网友:
是不是楼主的焊工不太好,或者哪里没有焊到

网友B:
补焊 试看 再补焊 再试看…… 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焊 试看 再补焊 再试看…… 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

谢谢回复!那等再观察观察,遇到该焊的位置就焊焊。

网友:
  大块补下

网友:
只有大面积补焊

楼主:
谢谢回复!根据你所说的,再去操作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发热量大的元件是否要脱焊了。

谢谢你的回复!你的这个建议倒是不没道理,等查查看。

网友C:
用热风枪,全部吹上一边,抹上悍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热风枪,全部吹上一边,抹上悍油

你说用热风枪,我赞同,不过给你提个意见,最好不要用错别字,如你回复中的"边"等。

网友D:
排除IC大块、发热元件虚焊,感觉是有元件热稳定性不良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除IC大块、发热元件虚焊,感觉是有元件热稳定性不良所致!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按照你所说的我再查查,祝你快乐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