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信LED32K20JD开机半小时出现画面定格后就花屏了

楼主(2019-06-23):
如图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是哪里的问题是屏幕坏了还是逻辑板的问题?

楼主:
这是海信的通病吗?

网友A:
液晶屏坏是液晶电视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坏是液晶电视的通病.

没得救了?

网友:
定格后声音正常吗?

网友:
几个图片就没有拆机图,知道这款机的结构吗?有逻辑板吗?T-CON电路与边板二合一了,先去测TCON电路数据

网友:
是液晶屏的的通病

网友:
换换换换换换换    新的

网友:
可能屏线或屏边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