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的C21-RT2131电磁炉通电无反应维修

楼主(2019-06-24):
    近日修理一美的电磁炉,型号如图,通电无反应。
拆开一看,线盘接头都烧焦了,保险丝烧掉,IGBT烧掉。
    既然烧IGBT,那就检查一下相关原件,经查驱动对管、稳压管等都正常,只是这个0.3UF电容容量全无。
    更换烧坏的原件,那个0.3电容能看出来肚子稍微有点大。
    但是线盘接头处烧焦,不太好处理,观察了一下,原来是插片式的,觉得改成用螺丝固定的接线柱要好一些,原来PCB焊接孔烧焦,不好重新焊接,这样把PCB重新打四个孔焊接也比较牢固。
    反面焊接效果。
    焊盘这边用电钻在原来的插头上打两个孔就可以了,另外发现线盘一侧接头处绿线有几根断掉,于是用刀片刮干净,用铜片又包了一下,和原来的插头焊接在一起。
    改造好后,通电测试,断续加热,直奔可调,501无穷大。
    再次烧水测试,各项功能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A:
等着返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着返工。。。

都处理过了为何返工?

网友:
相信自己,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着返工。。。

愿闻高见:还有漏查的电路吗?

网友:
楼主厉害。手到病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处理过了为何返工?

线盘的接头烧成这样,应该换线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盘的接头烧成这样,应该换线盘了。

接头烧了已经处理了啊,主要是PCB烧焦,更换接线柱;线盘刮干净用铜片包上,和原来铜片再焊接再一起,我觉得没问题,也看过前面不少坛友专门就线盘烧焦的讨论,只要处理好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线盘端子应该更换,线盘是铝线的,板子烧焦的原因是铝线与铜端子接触不良引起的,端子内部接触面已严重氧化,外面包铜皮没用。所以二楼说  等着返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