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求助,长虹等离子3DTV50738B

楼主(2019-06-24):
开始是Z板VS电压短路。测量发现FGPF4536坏,代换又烧。后来去带了Y板和Z板换上,通电一秒又烧,怀疑逻辑板有问题,又去带Y板  Z板和逻辑板,通电测试4小时正常,第二天又试机了10小时,突然就听见Z板上电流声音变大,我看了看估计是通电时间过长,但是第二天开机,5分钟就烧Z板了。求助各位这电视是哪里还有问题吗?

网友:
长虹等离子   一般我是弃修的

网友:
胆大的玩等离子!尤其长虹。

网友:
如果人家说是PDP的问题,你会不会继续代换试试呢

网友:
等离子我就是电源板坏了搞搞,主板又不坏,其他板坏都不修。

网友:
胆子够大的话继续换

楼主:
算了吧,我打算不修了,修好也没几个钱了。修不好还得陪。
现在我用原机Y板,和第二次买的Z板通电,能开机,但是屏幕很暗,能看见图像。我怀疑是屏幕的问题吧

楼主:
看了前面几位的评论,我也后悔修等离子了。我也是第一次修,就见到这么个情况

网友:
根据你说的情况看还是所换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