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傅一些问题!

楼主(2019-06-24):
各位师傅好,小弟想请教大家一些温度的问题,今天买了个温度计,想问问空调进出风口温度相差多少度才算效果好或者正常,进风口温度是不是等同于环境温度?室温32度,出风口11度算什么水平?三星35定频!

网友:
正常得很,相差12度

网友:
空调制冷不错一般制冷出风口在11---13度都算正常范围

网友:
空调室内机的进风温度实际与房间温度相近,进出口温差一般为12~15度的范围为正常的。

网友A:
内机是不是高风档,是高风的话效果很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机是不是高风档,是高风的话效果很好啦?

是高风,35定频,电流只有3.9A,应该很省电

网友B:
这个标准其实很好定,你多测试几台就知道了大概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标准其实很好定,你多测试几台就知道了大概范围

有道理,最近才买温度计,以前都说用不到,我想效果好不好用数据说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最近才买温度计,以前都说用不到,我想效果好不好用数据说话

我测的最好的是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