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开机时蓝屏

楼主(2019-06-25):
联想笔记本开机时蓝屏。请各位大神支一下招

网友:
内存接触不良居多,插插再试,你查一下蓝屏代码

网友:
也可能硬盘不行了。

网友:
首先处理一下内存跟硬盘接插处,就是金手指。

网友:
蓝屏原因很多,检查下代码,系统问题居多

网友:
重装或硬盘玩完!

网友:
应该换新电脑了

网友:
先重新安装一遍系统试试。

网友:
应该是要重装系统了。

网友:
用memtest86扫一下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