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压缩机一直不停机,冰箱散热片一会热一会不热

楼主(2019-06-25):
有一台冰箱,刚开机时制冷正常,冷冻室很快可以上冻,但是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压缩机还是一直运行,但是散热片一点都不热了,在过一段时间散热片又开始发热,制冷又恢复正常,以为是冰箱不停机的原因造成压缩机工作散热片不热,买了外接定时器之后还是会存在冷冻室化冻的情况,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大师吗,是不是压缩机坏了,但是压缩机坏了的情况下为什么刚开机或者有时候会工作正常

网友A:
发红包我给你指导。不过得买一套焊炬,制冷剂。干过,还有压力表,要是想彻底解决。还有很多工具。红包来了我把清单给你发过去,绝对修好。不是我吹牛逼。只要红包到位,我绝对能让你搞定它。

网友:
应该是冰堵了

网友:
应该是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红包我给你指导。不过得买一套焊炬,制冷剂。干过,还有压力表,要是想彻底解决。还有很多工具。红包来了 ...

哈哈哈!好厉害的大师!把人家都吓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好厉害的大师!把人家都吓死啦!

我只提供技术支持,不提供工具材料。

网友:
明显的冰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红包我给你指导。不过得买一套焊炬,制冷剂。干过,还有压力表,要是想彻底解决。还有很多工具。红包来了 ...

你要说一下发多少红包为好,1元还是1000元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了,我在实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