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信液晶电视LED32EC260JD蓝灯慢闪无光故障维修

楼主(2019-06-25):
海信液晶电视LED32EC260JD蓝灯慢闪无光故障,检测12V只有3.5V,拔掉至主板供电,12供电可上升至10ⅴ,断电测量发现ⅴ,817短路,这三个二极管是26ⅴ供电。原型号445E,用HBR5150代换OK。

网友:
修好就成功啦!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案例。

网友:
稳准快,没毛宾病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一般三个一起换。

网友:
26V*6=156V  请楼主做好准备,这台机器还会回来找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