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三洋40CE770LED 液晶电视不开机,电源板 故障通病

楼主(2019-06-25):
请教各位:三洋40CE770LED 液晶电视不开机,红灯一闪一闪,后检查电源板300V电压正常,空载时各输出电压正常,负载时电压跌了,初步判断电源板故障,更换原装电源板 MEGMEET MP123后正常工作,一小时后故障又恢复,电源板又坏了,这好像是该机型的通病,有哪位高手修过此故障的请分享一下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电源板不良,继续换。

网友:
你只修一台并且都没有修好,何来的通病?!

楼主:
同时在修两台,同样的现象,现在只敢换了一台的电源板,以前也听别人说过这种毛病。

网友:
你只修一台并且都没有修好,何来的通病?

楼主:
真心希望哪位高手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明知是通病就修啊,或买十块八块放着用

网友:
明知是通病就修啊,或买十块八块放着用。

网友:
换上去的原装电板是废品.

楼主:
是的,又换了一块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