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到绝望的约克空调F8故障

楼主(2019-06-26):
最近收购了一台约克90A/v2GE的挂机,显示F8。本想搞好转手的,可是让这故障搞得焦头烂额的也不知所然。故障现象是,开机后,外风机及压缩机都不转,30秒后显示F8,内风机停止运行。拆开外机后开机,测量N丶L端有220v电压,信号端有14V~18v交变电压,以此判断内机正常,继而观察外机主板,绿灯长亮,红灯不亮,功模板红灯亮且闪动,30秒后内机显示F8,外机主机红灯闪动,绿灯长亮。上网查约克空调故障码,F8有几种说法,有说是四通阀故障,有说是传感器故障,有说是功模板故障的,还有说是通信故障的,好吧,都信,一一验证吧。拔开四通阀插头,测量阻值为1.9k,拔插头后故障依旧。接着查传感器,高压管的48k,蒸发管的7.7K,环温7.7K皆正常,而且拨下这三只传感器插头后,内机转翻显示F2、F4、F5、F8,至此可判断不是传感器问题,也不是通信问题。接着查功模板,测量P、N两端有300V电压,测量xs6插头有15v和5V电压,功模板各电压正常。测量功模块P、N端阻值正向阻值为548歐姆,反向无穷大,P端与v、W、u端的正向阻值为450欧,反向无穷大,N端与V、W、u端的阻值也是450欧,反向无穷大,至此判断功模块基本正常。接着测量外风机,这个电机是直流无刷电机,电阻无法测量,只有测电压,红线测得30Ov,白线15V,黑线为地,黄线转速控制端0v,蓝线反馈端0V,测量黑线与蓝线端,用手拔动风叶,有7~15v交变电压,以此判断外风机是好的。按变频空调的程序,应该是内机启动后,内机各项检测正常后开始吸合断电器向外机供电,同时CPUI发通信号到外机,进行各项检测,然后吸合继电器向功模供电,各项检测达标后启动外风机,压缩机经延时后再启动,这时外机的各向指标也通过信号端反馈到内机。所以如果内机检测到外机有故障,就会停止向外机供电,继而停机。但这F8到底是什么故障呢,是外机主板有问题,还是功模的问题?有那位大师知道的告知一下,无尽感激!

楼主:
对于这款空调,有那位师傅修过这个F8故障吗

网友A:
同理外机准备就绪就缺内机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理外机准备就绪就缺内机指令.

应该是,内机光耦测量吗

网友:
等高手 分解 看不出端倪

楼主:
持 反对  5# 宿州成哥 半小时前 引用: 行大于言liu 发表于 2019-6-26 15:02 同理外机准备就绪就缺内机指令.  应该是,内机光耦测量吗

楼主:
从拔开外机传感器后,内机就显示F2`F4`F5就应该确定内外机通信是已经建立起来的了,否则也不会轮翻显示了

楼主:
有一个特疑惑的问题,就是外风机控制线为何没有输出?即内机向外机供电并建立通信后,外风机应该转动才对的啊,就算功模板有故障,这外风机也应该先转一会才停机的吧,可就是没转

网友:
也许是电压异常,我都不动,程序可这样编